[EMC小知识] 如何选择共模电感,需要考虑哪些参数规格?

楼主(2020-12-29):
EMI滤波器件有很多,有铁氧体磁珠、磁环、三端电容、差模电感、共模电感等,每一种元器件在不同的电路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共模电感也是一种比较有效抑制电磁干扰的元器件之一,特别对于EMI滤波器和各类开关电源产品,因此选择合适的共模电感显得更加重要。

1、共模电感原理

共模电感由一组数量相同但绕制方向相反的线圈组成,共模电流流过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叠加,从而具有相当大的电感量,对共模电流起到抑制作用,而流过差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抵消,几乎没有电感量,所以差模电流可以无衰减地通过。这就是共模电感的基本原理。

二、如何选取合适共模电感

1、封装体积

共模电感有插件也有贴片,也有一体成形,要根据实际电路选择,插件的安装不了就只能是贴片的。

2、阻抗特性

这是主要考虑的因素,一般在选择时候特别注意所需滤波的频段,需要看共模电感规格书,主要看阻抗频率曲线,一般共模阻抗越大越好。不同的频率下对应不同的阻抗值。

3、漏感大小

由于共模电感加工工艺等问题导致共模的电感线圈绕制不可能一模一样,这就会导致漏磁,产生所谓的“漏感”,需要注意考虑差模阻抗对信号的影响,尤其是高速信号,但是产生漏感有时候也不一样就是坏的,利用共模电感产生的漏感有时候可以省去增加差模电感元器件的费用。

网友:
    共模电感由一组数量相同但绕制方向相反的线圈组成,共模电流流过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叠加,从而具有相当大的电感量,对共模电流起到抑制作用,而流过差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抵消,几乎没有电感量,所以差模电流可以无衰减地通过。这就是共模电感的基本原理。

网友:
    版主的帖子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