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各层的用途和作用

楼主(2020-12-29):
pads各层的用途和作用
TOP----------------------- 顶层 走线和放元器件
BOTTOM------------------底层 走线和放元器件
LAYER-3至LAYER-120 ----普通层 可以走线,一般不可放元器件。埋阻埋容的话,里面是可以放一些贴片阻容
solder mask top ----------顶层阻焊层 就是露出铜,用于焊接,没有绿油覆盖
paste mask bottom ------底层锡膏层 做钢网用的,钢网就是一块钢板在上面把贴片元件要露出铜的焊盘的地方开孔,铜网盖到PCB上,就把贴片元件的焊盘都露出来,锡膏往钢网上一涂,PCB上所有贴片元件的焊盘都涂上锡膏了。ogvoy.com

paste mask top------------ 顶层锡膏层
drill drawing ---------------孔位层 钻孔
silkscreen top --------------顶层丝印 就是在电路板表面印刷字符,图案等
assembly drawing top -----顶层装配图
solder mask bottom -------底层阻焊层
silksceen bottom -----------底层丝印
assembly drawing bottom--底层装配图

网友:
solder mask top ----------顶层阻焊层 就是露出铜,用于焊接,没有绿油覆盖,原来是这意思,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