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焊盘刷锡正常,焊接导线时焊盘锡膏被线带走

楼主(2020-12-29):
请路过大神分析下,这种什么情况~~ 在刷锡焊盘上再次焊线时,焊盘上的锡膏会被线全部带走~ 不良率4/30=13%,使用设备焊线,Hot bar 头加热焊接.

网友:
    应该是多层下方的镍层氧化了。直接刷锡应该也是不正常的,只是不方便将锡拉起来。可以尝试用刀片刮一下直接刷的锡,看是否跟焊线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