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定义函数或变量 'dynare'

楼主(2020-12-29):
之前在matlab里改代码,不知道怎么回事,运行原来可以的程序都跑不了了,出现:未定义函数或变量 'dynare'。
比如,运行dynare自带的例子,就会出现下面情况:

cd c:\dynare\4.5.1\examples
>>   dynare example2.mod
未定义函数或变量 'dynare'。

是不是想输入:
>>   dare example2.mod
错误使用 dare (line 53)
输入参数的数目不足。
并没有改动程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你的dynare不是Matlab工具箱函数,又不在Matlab的默认搜索路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你的dynare函数,然后将其放入当前文件夹或者加入Matlab搜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