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表达式,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出现下标索引必须为正整数类型或逻辑类型的错误。...

楼主(2020-12-29):
计算表达式,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出现下标索引必须为正整数类型或逻辑类型的错误。修改精度也不行,麻烦大神帮我检查下错误在哪里?非常感谢!程序如下:
f=4000000;
a=7;
b=50;
w=2*pi*f;
l=403.33;
d=(1/(a+(w*l)^2));
v=(1/w(a*b+a^2+(w*l))^2);
digits(50)
n=((a(a^2+(w*l)^2))/b);

网友:
a(a^2+(w*l)^2))
你自己想想这个括号里的东西是不是正整数
我觉得你的第一个a后面少了一个运算符号
你看一下错误提示在哪一行应该就是能很快的发现问题在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