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pads可以像cadence一样方便测量焊盘到线、到焊盘的中心距和边缘距?

楼主(2020-12-29):
请教大神,pads可以像cadence一样方便测量焊盘到线、到焊盘的中心距和边缘距?非常感谢!

网友:
不能测量边缘到边缘的距离,其他的直接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按q随便测量哪里都可以

网友:
见截图,按照这个选择你需要的测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