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链路扫描仿真问题

楼主(2020-12-29):
ADS链路仿真电路如下图所示,调用自己仿真后的via designer模型和stripline模型进行差分传输线长度扫描仿真(20mm~50mm扫描),输出的S参数曲线有如下问题:

1.via designer输出的过孔EM模型默认端口设置是13和24,在不改动端口情况下输出仿真结果S31(插损)为下图所示

2.将差分线端口从13和24改为12和34端口情况下书橱仿真结果S21为下图所示

请问我的设置还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
我看着好像是设置的问题,你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好像是设置的问题,你检查一下。

找出来了,TermG的端口号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