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哪一种放置合理?

楼主(2020-12-29):
百兆以太网口和USB2.0的芯片,滤波电容如果和芯片同层,距离相对会有些远,如果就近放置,就要不同层,通过过孔取电,哪种合理?可以简单解释下吗?,谢谢,我一般同层放置,这样可以尽量保证平面—过孔—电容—芯片引脚。

我理解,不同层时,过孔取电,同时供给给引脚和电容,电容是针对平面滤波,比如BGA封装的,都是反面电容放置。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谢谢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7501-1-1.html   希望此文可以给您一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7501-1-1.html   希望此文可以给您一些帮助

谢谢

网友B:
    还是看具体的电路需求,尽量同层靠近放置,在不同层问题也不大(bga的电源很多都是在不同层),这个考虑过孔引入的感性和容性数值对电源或者信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具体的电路需求,尽量同层靠近放置,在不同层问题也不大(bga的电源很多都是在不同层),这个考虑过孔引入的感性和容性数值对电源或者信号的影响。

    谢谢

网友:
    放背面离pin脚更近吧,我习惯放背面,没多大影响

网友:
    Bga放背面,别的一般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