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信号输入输出接口和电源输入接口等方面需要做哪些保护?电源为220V输入转...

楼主(2020-12-30):
请问,在信号输入输出接口和电源输入接口等方面需要做哪些保护?电源为220V输入转直流时,在实际应用时,需要采取哪些防护措施?

网友:
输入肯定要保护的

网友:
应该要过流保护吧

网友:
TVS管,保险丝这些在电源上是必须的。信号的话,看情况也得加TVS管,及二极管来保护模拟电路输入出现大电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