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工作温度的计算

楼主(2020-12-30):
    经常在看芯片手册的时候会看到芯片的工作温度,存储温度以及结温,不是非常了解这些温度的测试标准以及具体含义,下面梳理一下这些温度的具体意义,主要参考《JEDEC EIA/JESD 51-X Series Standards》标准。

    1.    参数基本定义

    TJ:芯片结温(Die junction temperature, °C)

    TC:芯片封装表面温度(Package case temperature, °C)

    TB:放置芯片的PCB板温度(Board temperature adjacent to package, °C)

    TT:芯片封装顶面中心温度(Top of package temperature at center, °C)

    TA:芯片周围空气温度(Ambient air temperature, °C)

    qJA:硅核到周围空气的热阻系数(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to-ambient, °C/W)

    qJC:硅核到封装表面的热阻系数(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to-case, °C/W)

    qJB:硅核到PCB板的热阻系数(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to-board, °C/W)

    YJB:硅核到PCB板的特征参数(Junction-to-board characterization parameter,°C/W)

    YJT:硅核到封装顶部的特征参数(Junction-to-top (of package) characterization parameter, °C/W)

    P:设备功耗(Power dissipated by device, Watts)

    2.    温度测量及结温计算

    下图是热阻计算公式的总结,通过下面的公式,可以通过手册中的可获取的参数,计算得到芯片工作的实际结温。

    图1  热阻计算公式总结

    2.1 TA测量及TJ计算器

    图2  TA温度测试点

    热阻计算公式:qJA =(TJ- TA)/P

    公式变换:TJ = TA + qJA*P

    2.2 TC测量及TJ计算器

    一般TC温度测试点有三种情况:

    图3  顶面导电封装

    图4  顶层导电封装

    图5  底层导电封装

    热阻计算公式:qJC=(TJ- TC)/P

    公式变换:TJ = TC + qJC*P

    2.3 TB测量及TJ计算器

    3.1 有绝缘层测试

    图6  TB PCB板测试点(有绝缘层)

    热阻计算公式:qJB=(TJ- TB)/P

    公式变换:TJ = TB + qJB*P

    3.1 无绝缘层测试

    图7  TB PCB板测试点

    热阻计算公式:YJB=(TJ- TB)/P

    公式变换:TJ = TB + YJB*P

    图8  YJT测试方法

    热阻计算公式:YJC=(TJ- TT)/P

    公式变换:TJ = TT + YJC*P

    Eg

        比如一个芯片热阻:qJA=55°C/W,测试得到工作环境温度:TA = +35°C,工作功耗:P=0.6W

    则可以计算结温:TJ = 35°C + (55°C/W * 0.6W) = 68°C

    注:一般要求TA不要超过手册要求,结温也要低于手册要求并要留有余量(10~15°C为宜)

        下面看一下实际数据手册的数据,要保证芯片安全温度的工作,环境温度TA应该满足在-10~70°C范围内,并且最后计算出来的结温应该低于120°C(留有15°C余量)。

网友:
    Top of package temperature at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