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MT贴片加工厂收到电路板时应该检查哪几点?

楼主(2020-12-30):
从SMT贴片加工厂收到电路板时应该检查哪几点

网友:
    检查电路板的原始外观。注意清洁度和外观的检查

网友:
    检查面具,包括(指定的颜色、指定厚度、质量瑕疵、点蚀

网友:
    PCB是否有翘曲了吗?
    PCB板边有铜吗?
PCB跟踪宽度公差。

网友:
    电镀是否足够?足够的电镀很难测量。如果要求严格,电流要求基于电镀厚度。

    孔是否以垫为中心?(环形圈和对齐)

孔尺寸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