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交互式布局原理图选中后PCB相关网络要全部选中?

楼主(2020-12-30):
为什么AD交互式布局原理图选中后PCB相关网络要全部选中?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下面框图的三个选择,去掉net跟pin的勾就可以只选器件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也可以在原理图中的properties中勾选你只想要看的。这样在pcb也只会呈现相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