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电感线圈的用途有哪些?

楼主(2020-12-30):
磁环电感线圈的用途有哪些?

网友:
扼流,滤波,震荡。

网友:
一、扼流

磁环电感线圈在低频电路中,被用来阻止低频交流电,脉动直流电到纯直流电路,它常用在整流电路输出端两个滤波电容的中间,扼流圈与电容组成Π式滤波电路。在高频电路中:是防止高频电流流向低频端,老式收音机中的高频扼流圈就是这个作用。

二、滤波

和扼流的作用相同,也是阻止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流流向纯直流电路。由扼流圈(为简化电路,降低成本,用纯电阻替带扼流圈)和两个电容(电解电容)组成派式滤波电路。利用电容充放电作用和扼流圈通直流电,阻交流电特性来完成平滑直流电而得到的直流电。

三、振荡

都知道整流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那么振荡就是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的反过程。业内把完成这一过程的电路叫作“振荡器”。 振荡器的波形:有正旋波,锯齿波,梯形波,方波,矩形波,尖峰波。频率由几HZ-几十GHZ。在有线电,无线电领域应用非常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