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可降低MCU系统功耗吗?

楼主(2020-12-30):
    闪存可降低mcu系统功耗吗?

网友:
    为了实现更高性能而逐渐缩小尺寸这个自然趋势使得内置或扩展嵌入式内存的成本过高。

网友:
    新型高性能控制器,例如无闪存NXP RT系列MCU,正在去掉嵌入式闪存,以满足当今用于物联网(IoT)和工业物联网(IIoT)的设备设计的价格和性能要求

网友:
    如何与MCU无缝操作,以确保其CPU性能不受影响,同时还要将功耗降至最低水平。

      为了成为MCU的理想合作伙伴,外部闪存必须:

      执行低功耗且快速的读写操作;

      提供超低功耗的睡眠模式;

      减少擦除和存储数据所需的CPU周期;

  减少或消除确定状态所需的MCU和闪存之间的总线事务;

  修改闪存中存储的数据时避免使用系统RAM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