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T、TVS和TSS管在电路保护方面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0-12-30):
GDT、TVS和TSS管在电路保护方面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气体放电管(GDT)的优点包括浪涌电流额定值高达40 kA,电容额定值低至 1.5 pF,(1MHz)。它们通常用于一次保护,这是因为它们的浪涌额定值很高,但是它们对高频元件的干扰度较低,由此可用于高速数据链路。但是,对于信号接口应用来说它们也有一些缺点,包括初始电压阈值过高(这意味着在发生超过系统正常工作电压的电涌时,它们可能无法在足够低的阈值下激活以保护电路)。

·TVS二极管(瞬态电压抑制器)是可提供低电压阈值导通值的箝位型元件。然而,由于其箝位特性,它们会耗散更高的功率水平,因此必须加大尺寸,以实现类似于MOV箝位元件的浪涌额定值。这种尺寸较大的硅封装可产生可能与高带宽信号不兼容的较高断态电容值。

·保护型晶闸管(半导体放电管)是一种PNPN元件,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栅极的晶闸管。当它超过峰值断态电压(VDRM)时,它会将瞬态电压箝位在器件的开关电压(VS)额定值内。然后,一旦流经它的电流超过其开关电流,它就会快速切断(撬棍)并模拟短路状况。而流经它的电流小于其载流(IH)时,它将复位并恢复到其高断态阻抗。该应用的下一代保护型晶闸管优点包括响应时间快速、电气特性稳定、长期可靠性和电容较低。而且由于它们是开关型保护器,不会因电压造成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放电管(GDT)的优点包括浪涌电流额定值高达40 kA,电容额定值低至 1.5 pF,(1MHz)。它们通常用于一次 ...

谢谢大神!!!!

网友(2021-02-02):
哎哟,不错哦,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