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下,镀前处理对电镀层的质量有影响吗?是怎么影响的

楼主(2020-12-30):
    问大家一下,镀前处理对电镀层的质量有影响吗?是怎么影响的

网友:
    电镀生产中所发生的质量事故,大多数并不是由于电镀工艺本身所造成

网友:
    多半是由于金属制品的镀前处理不当所致。将别是镀层的平整程度、结合力、抗腐蚀能力等性能的好坏,与镀前处理的质量优劣更是密切相关。

网友:
    金属制品在电镀以前的表面状态及其清洁程度是能否取得优质镀层的重要环节。在粗糙的金属表面,很难获得平滑光亮的镀层,而且镀层孔隙也多,使防蚀性能减低。金属表面如果存有某种油垢物,也不能获得正常的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