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为什么可以实现快速放电?对可靠性会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20-12-30):
安规电容为什么可以实现快速放电?对可靠性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

网友:
    因为内阻小、所以,OPP材质不但有更好的电气性能,而且与电源的输入端并联可以有效的减小高频脉冲对电源的影响。

网友:
    通常,X电容多选用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