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裸机编程

楼主(2020-12-30):
程序编译过程
        * 预编译:执行宏扩散,文件包含,条件编译和注释处理等动作,为编译做准备
        * 编译:将源码编译为机器目标代码,文件以.o结尾,目标代码中包含了程序最初的二进制程序,只是还没有被链接起来
        * 链接:将目标代码按照-Ttext或者lds链接成可执行的二进制程序整体,链接时按照链接脚本指定的规则来进行
        * (可选)strip:删除二进制可执行程序中的符号表,也就是函数表,以减少程序体积,符号表可以在程序反编译的时候提供程序的函数信息,但是在实际运行中符号表是没有用的
        * (可选)objcopy:将二进制可执行程序转换为可下载烧写的bin文件,以便烧写到NAND Flash或者其他介质中
--------------------------------------------------------------------------------------------------------------------
应用程序必须经过编译、汇编和链接后才变成可执行文件,在链接时,要对所有的目标文件进行重定位( relocation) ,建立符号引用规则,同时为变量、函数等分配运行地址。当程序执行时,系统必须把代码加载到链接时所指定的地址空间,以保证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对变量、函数等符号的正确引用,使程序正常运行。在具有操作系统的系统中,重定位过程由操作系统自动完成。
运行地址<--->链接地址
加载地址<--->存储地址
运行地址:程序在SRAM、SDRAM中执行时的地址。就是执行这条指令时,PC应该等于这个地址,换句话说,PC等于这个地址时,这条指令应该保存在这个地址内。
加载地址:程序保存在Nand flash中的地址。
位置无关码:B、BL、MOV都是位置位置无关码。依赖于程序当前运行的PC值,进行相对的跳转,导致的结果就是,无论代码在哪,总能达到指令的正常目的,因此是位置无关的。
位置有关码:LDR PC,=LABEL等类似的代码都是位置有关码。不依赖当前PC值,是绝对跳转,只有程序运行在链接地址处时,才能达到指令的正常目的,因此是位置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