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怎么仿真50cm长的带RX/TX两个过孔的传输线

楼主(2020-12-30):
ADS怎么仿真50cm长的带RX/TX两个过孔的传输线呢?如果直接仿真,超出30GHz后ADS就不会收敛,请问各路大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50cm长,30GHz,这种条件下,单纯靠PCB传输,信号已经衰减完了。

网友:
    为什么要30cm长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cm长,30GHz,这种条件下,单纯靠PCB传输,信号已经衰减完了。

只是想看看在这个长度下衰减有多大,所以需要仿真长走线,杜工请帮忙

网友:
    把你的原理图发出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