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为什么会损坏?

楼主(2020-12-30):
这个是功放电路,平时接的8R1W喇叭,有几个装置没接喇叭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功放坏掉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在想是LC的缘故吧,因为不接喇叭,C上的电,只能通过芯片本身泄放,C上应该会被冲得比较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是LC的缘故吧,因为不接喇叭,C上的电,只能通过芯片本身泄放,C上应该会被冲得比较高了.

    没有回路LC的电流怎么会大呢,这个电感是500m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回路LC的电流怎么会大呢,这个电感是500ma的。

    从芯片走呀,经过芯片内部MOS,可能流到地去,也可能流到电源去,这个时候,其实IC既当做充电,也当做放电

网友:
    干掉LC功放就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