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8254A系列IC充放电问题

楼主(2020-12-30):
最近使用到了这款芯片,充电没什么问题,就是放电时DOP引脚一直是高,需要充电才能恢复正常。问题就在于电池电压是没问题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望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款我记得有个项目用过,放电保护以后确实不会恢复的,需要手动触发重新恢复供电或者充电恢复供电。

网友:
    降低VDL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我记得有个项目用过,放电保护以后确实不会恢复的,需要手动触发重新恢复供电或者充电恢复供电。

    第一次上电就好像保护了,恢复正常后就没问题了,但是卸下电池再上回去就又会保护,需要重新激活,不知道是我电路问题还是就是这个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