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IBIS模型能转成SPICE模型吗?

楼主(2020-12-31):
因仿真需要,只能用SPICE模型,原厂只提供IBIS模型,请问各位大神有办法将其转成SPICE吗?

网友A:
不行,SPICE是电路模型,IBIS是行为模型,两者的出发点不相同,SPICE可以转成IBIS,反过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SPICE是电路模型,IBIS是行为模型,两者的出发点不相同,SPICE可以转成IBIS,反过来不行。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