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和Designer

楼主(2020-12-31):
    我看论坛里好多大神用siwave仿真都是和Designer一起搭配使用的。请问Designer这个软件也是ANSYS的吗?可不可以用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代替?因为我下载的ANSYS软件里没有designer这个模块。。。

网友A:
    我没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那个

    那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HFSS和SI wave 有啥区别?

网友B:
    designer集成到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er集成到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里了

    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呢。Desktop新建的project里,导入siwave生成的S参数后models里总是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呢。Desktop新建的project里,导入siwave生成的S参数后models里总是空的。

我都是用SI  wizard 导出,然后选择不查看网表,就直接进AEDT环境下了,如果必须用SIwave导出S参数。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换个版本呢。

网友:
    改名字了吗?circuit了

网友(2021-03-09):
    已经集成在desktop中了,叫circui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呢。Desktop新建的project里,导入siwave生成的S参数后models里总是空的。

    project里新建circuit,在这里导入SIwave里生成的Nport。在SIwave里面提取SYZ时就要点击底下的生成Nport,才会有这个文件。要不就只能右建点新建的circuit-Add Subcircuit-Add SIwave Link这个其实是调用SIwave同时联合SIwave工程联合运行了。比如EMI仿真就要用这个方式在Electronics Desktop里反推波形回SIwave。但是这个容易报错,操作过程中各个设置都不要出错,不然很难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ject里新建circuit,在这里导入SIwave里生成的Nport。在SIwave里面提取SYZ时就要点击底下的生成Nport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