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静电失效的原理是什么?有什么检测方法吗?

楼主(2020-12-31):
你知道LED静电失效原理和检测方法吗?随着LED业内竞争的不断加剧,LED品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LED在制造、运输、装配、使用过程中,生产设备、材料和操作者都有可能给LED带来静电(ESD)损伤,导致LED过早出现漏电流增大、光衰加速;因此,静电对LED品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LED的抗静电指标不仅仅是简单地体现它的抗静电强度,LED的抗静电能力与其漏电值、整体可靠性有很大关系。

  一、LED静电失效原理:

  由于环境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静电,而静电感应或直接转移等形式,使LED芯片PN结两端积聚一定数量的极性相反的静电电荷,形成不同程度的静电电压。

  当静电电压超过LED的最大承受值,静电电荷将以极短的时间在LED芯片的两个电极间放电,从而产生热量;在LED芯片内部的导电层、PN结发光层形成1400℃以上的高温,高温导致局部熔融成小孔,从而导致LED漏电、变暗、死灯、短路等现象。

  二、检测方法:

  LED抗静电测试时,将静电直接施加在LED的两个引脚上,仪器的放电波形有严格的标准规定。其中有人体模式和机械模式:

  人体模式:当静电施加到被测物体时,串联一个330欧姆的电阻,以此模拟人与器件的接触时电荷转移,人与物体接触通常在330欧姆左右,因此也称人体模式。

  机械模式:将静电直接作用于被测器件上,模拟工具机械直接将静电电荷转移到器件上,因此也称机械模式。

  这两种测试仪器内部静电电荷储能量、放电波形也有些区别。采用人体模式测试的结果一般为机械模式的8-10倍。LED行业大多使用人体模式指标。

  三、测试样品种类:

  LED芯片、插件式LED、贴片式LED、LED模组、数码管以及LED灯具。以上就是LED静电失效原理和检测方法解析,希望能给大家帮助。

网友:
    LED抗静电测试时,将静电直接施加在LED的两个引脚上,仪器的放电波形有严格的标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