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天线原理你知道多少

楼主(2020-12-31):
平板天线原理你知道多少

网友:
    上个世纪末期,平板天线曾出现在国内的相关展览会和市场上,当时能见到的多为日本和韩国生产制造的,如图1所示的两款平板天线。但是,由于当时这些平板天线价格昂贵,有些技术指标也不太适合我国使用,所以没有多久因为打不进中国市场,很快便消声匿迹了。其实,平板天线在国外,也没有流行起来,原因多种多样,而其中主要原因是价格问题,平板天线比反射面天线要贵很多,再加之制造工艺要复杂的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竞争不过目前流行的反射式抛物面天线的。
在国内,近来出现了平板天线。这些平反天线多数是国内厂家自己生产的,有相应的平板天线的广告。正因为这些平板天线是国内厂家生产的,因此它考虑到国内所需产品的特点,使国产平板天线既可以接收自己的直播星,也可以出口海外。因此目前国内生产的平板天线一改往曰纯进口平板天线的特点,适用性提高了。同时由于工艺上的改善,平板天线的技术指标也大大改观,再加之由于是国内生产,其生产成本也降低了不少。因此可以说,平板天线在我国已进入了实用性阶段。

网友:
    应该说,平板天线与我们现在已大量使用的反射式抛物面天线有很大的不同。反射式抛物面天线是采用一次或二次反射式的接收天线,而平板天线是直接接收式天线,前者的天线面是起反射作用的,后者的天线面就是直接接收的天线,因此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目前,平板天线有振子式、缝隙式等几种,它们集中的特点是体积小、重量轻、风阻小、安装使用方便;内置高频头使天线与高频头一体化,调节便利;平板天线的效率较高,特别适用于直播星电视的接收。

网友:
    振子式平板天线及其工作原理
    *注意*直播电视的出现,使*注意*下行信号的频率提高到12GHz,波长变短达到2.5cm,这为平板天线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因为平板天线不可能做的很大,只有波长较短时,平板天线才可能做的较小些。
实际上平板天线是从雷达和无线电通信中常用的阵列式天线移植到Ku波段*注意*电视接收天线上来的。
所谓阵列式天线,就是将许许多多半波振子单元天线进行有规律地排成行和列而形成。如图3。通常每个相邻半波振子单元之间,包括行距与列距,相隔半个波长的整数倍,从而构成一个天线阵。半波振子的单元的数量取决于平板天线的增益要求,增益要求愈高,其采用的半波振子单元也就愈多。例如,平板天线增益要求达到34dB,那么平板天线的半波振子单元,就得有480个之多。因此振子单元愈多,增益愈高,平板天线的面积也就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