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D画侧边焊盘? 就是半圆形的焊盘

楼主(2020-12-31):
如何使用AD画侧边焊盘? 就是半圆形的焊盘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技术指导:pcb半孔板设计需要注意细节问题
  技术指导:半孔板设计需要注意细节问题

  半孔板:

  半孔大小范围:直径≥0.6MM,孔边到孔边≥0.6MM.,在此有人会问什么是半孔板呢?如图

  金属半孔(槽)定义,一钻孔经孔化后再二钻、外形工艺,最终保留金属化孔(槽)一半,简单的说就是板边金属化孔切一半,

  板边的半金属化孔工艺在嘉立创加工已经是很成熟工艺。

  如何控制好板边半金属化孔成型后的产品质量。如孔壁铜刺翘起、残留一直是加工过程中的一个难题。

  这类板边有整排半金属化孔的PCB,其特点是孔径比较小,大多用于载板上,作为一个母板的子板,通过这些半金属化孔与母板以及元器件的引脚焊接到一起。

  所以如果这些半金属化孔内残留有铜刺,在插件厂家进行焊接的时候,将导致焊脚不牢、虚焊,严重的会造成两引脚之间桥接短路。

  无论是钻加工还是铣加工,其SPINDLE(主轴)的旋转方向都是顺时针的,当刀具加工到A 点的时候,由于A 点的孔壁金属化层与基材层紧密相连,防止金属

  化层在加工时的延伸以及金属化层与孔壁的分离,也会保证此处加工后的不会产生铜刺翘起、残留;而当刀具加工到B点的时候,由于附着在孔壁上的铜

  没有任何( 图1)附着力支撑,刀具向前运转时,受外力影响孔内金属化层就会随刀具旋转方向卷曲,产生铜刺翘起、残留。

  图2

  半孔在设计中尽量焊盘向板框线内部(挂铜)区域放。要大于锣空区域,经常会遇到客户画的半孔不规范,只有三分之一的

  孔在板内,这种设计是无法满足生产工艺,至少也得焊盘平分板框线。

  在这强调一点半孔板有一边,二边,三边半孔,还有四边半孔。半孔焊盘到四个角边至少得保证2MM以上如(图2),

  做为夹边用,好连接拼板。我司在铣边(成形)半孔板左右都会超出半孔的一个刀,所以板连接位就更小了。

  在此建议半孔板最好不要拼版,如果一定要拼版四周 都要加(1.6-2.0)MM间距,还要加工艺边出货,半孔板没法和

  其他板拼版生产,下单一定要特别注明。

  半孔板要增加费用的原因:半孔是一种特殊工艺流程,为了保证孔内有铜,必须得工序做到一半的时候先锣边,而且一般

  的半孔板非常小,所以半孔板一般费用比较高,非常规设计得非常规价格。

  半孔拼板:

  在此我们又要运用到万能的邮票孔拼板法,目的让小板和小板之间搭建连接筋,为了便于切割,筋上

  面会开一些小孔(常规孔直径0.65-0.85MM),这就叫邮票孔。?因为现在的板都要过SMD机器,因此做

  PCB时将板连起,就一次可以过多块PCB。过完SMD后板要分开,这邮票孔就是能使板容易分开而设的。

  在此强调一点半孔边不可做V割成形,一定要锣空(CNC)成形。

  1.V割拼板,半孔板边处不做V割成形(会拉铜丝,造成孔内无铜)

  2.邮票孔拼法:

网友:
    你说的是邮票孔吧,如果是邮票孔的画,画整个焊盘,然后用边框线在中间画线,还需要和PCB厂说明一下

网友:
    如果你想画一个半圆焊盘,可以查一下不规则焊盘怎么画的,,如果想在板边留下一个半圆形的焊盘,可以在板边放一个圆形焊盘,让中心在板边上,然后跟厂家说明这个焊盘需要切开

网友:
    把焊盘伸出板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