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炼成智能天线?

楼主(2020-12-31):
    怎样炼成智能天线?

网友:
    先来分析一下在WLAN系统中,全向天线和定向天线在使用时有哪些不足,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如图1所示,全向天线虽然能够将图中两个用户都覆盖到,但由于每个时刻,中心的AP只能和一个用户交互报文,此时只有蓝色部分形成了有效覆盖,其他绝大部分信号传播都造成了能量浪费,属于无效的覆盖,如果能将此部分浪费的能量集中到有效覆盖区域,势必会获得更高的信号强度以及传输带宽;而对于定向天线而言,由于能量的集中,覆盖区域内的信号强度会比较高,但是由于信号覆盖角度较小,很多需要覆盖的范围没有信号可以到达。如果在右侧用户空闲时,可以将信号转移至左侧用户,势必可以提高覆盖的有效性,以及大幅提高用户的接入能力。
    可见,如果天线更“智能”一点,当AP与某一用户通信时,天线就自动调节成定向天线,把“能量束”直接瞄准该用户,一方面该用户获得的信号强度会比较高,另一方面不该被“打扰”的用户也不会被干扰,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最为完美的。智能天线由此而产生。
那么从技术的角度看,如何能让智能天线随时根据需要,想覆盖哪里就覆盖哪里呢?现在一般有两种技术方式:一种是波束切换天线,另一种是自适应阵列天线。

网友:
    如果我们将过去进口的一款振子式平板天线的天线面纵向切开的话,我们就会见到这个天线面是由五层材料组成。如图2。
    第一层和第五层为天线保护层,又称天线罩,是用耐腐蚀介质做成。它起到防止氧化、衰减紫外线对印刷板电路的影响、防雨、雪侵蚀的作用。图2的结构图中没有画这二层。
    第二层为接收天线层。是一层印刷电路板金属层,它的上面印刷着许许多多排列整齐的单元振子形成的天线阵,故可称天线基板层。这一层决定着平板天线的技术质量。单元振子的形状是多样的。
    第三层为印刷电路板的介质层,它支撑着第二层。
第四层为接地导体层,它是一层金属箔板,既起到对天线阵的反射作用,又是馈线的一部分,组成微带传输线。天线阵的输出,与装在平板天线板后的高频头联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平板天线有一个较为复杂的结构,采用着微波技术中的微带电路技术,对其工艺要求的又很高,特别是天线阵中馈电相位的同相性要求极其严格。它和反射式抛物面天线的结构相差很大,因此设计与制造都有较大的难度。平板天线理论的提出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至今才见到质优价廉的平板天线的出现于国内市场,其原因恐怕就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