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组装生产加工特点有哪些?

楼主(2020-12-31):
电子产品组装生产加工特点有哪些?

网友:
电子设备的组装,在电气上是以印制电路板为支撑主体的电子元器件的电路连接。在结构上是以组成产品的金属硬件和模型壳体,通过紧固零件或其他方法,由内到外按一定的顺序安装

网友:
    装配操作质量,在很多情况下,都难以进行定量分析。如焊接质量的好坏,通常以目测判断,刻度盘、旋钮等的装配质量多以手感鉴定等。因此,掌握正确的安装操作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切勿养成随心所欲的操作习惯。

网友:
    进行装配工作的人员必须进行训练和挑选,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否则,由于知识缺乏和技术水平不高,就可能生产出次品,而一旦混进次品,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被检查出来,产品质量就没有保证。

网友:
    组装工作是由多种基本技术构成的。如元器件的筛选与引线成形技术,线材加工处理技术,焊接技术,安装技术,质量检验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