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形引脚型SMD贴片封装要求是是什么?

楼主(2020-12-31):
翼形引脚型SMD贴片封装要求是是什么?

网友:
    A—器件的实体长度      X—PCB封装焊盘宽度
T—零器件管脚的可焊接长度       Y—PCB封装焊盘长度
W—器件管脚宽度              S—两焊盘之间的间距

网友:
    T1为T尺寸的外侧补偿常数,取值范围:0.3~1mm

网友:
    跟大多数都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
    各类封装焊盘尺寸补偿数值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