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指点:单片机通讯程序问题

楼主(2020-12-31):
大神请指点:单片机通讯程序问题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unsigned char ch;
      RI=0;
h=SBUF;
f (ch>127)

      count3=0;
nbuf1[count3]=ch;
      checksum=ch-128;

      else

      count3++;
      inbuf1[count3]=ch;
hecksum^=ch;
      if ((count3==(INBUF_LEN-1))&&(!checksum))

ead_flag=1;

    }
 }

if ((count3==(INBUF_LEN-1))&&(!checksum))
这一句(!checksum)理解不了, checksum异或效验和的值,应该不为0,取反的话,就一直为假;那这IF怎么成立呢

网友A:
    最后读取的是校验和,应该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读取的是校验和,应该为0.

    判断校验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校验和用

明白了,是不是就是判断校验和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是不是就是判断校验和用

    对的对的
    就是用于校验和的判断,把接收进来的数据进行校验,再和接收到的校验和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