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中"蛇形布线”的应用

楼主(2020-12-31):
        差分信号线具有抗干扰能力强,信噪比高,辐射小和带宽容量大等优点,因此广泛的应用在种类电子产品中,电路中最关键的信号系主任往采用养分结构设计,而差分线的布局会直接影响到产品性能,下面就来介绍一下在PCB ROUTER中差分线的布线。

一、进入pads Router后设置(Alt + Enter),如下图:

二、【鼠标右键】–【建立匹配长度的管脚对组】,如下图:

三、框选右侧下的所有管脚对,在下侧视图中选择【管脚对长度监视器】及【与选择同步】,可以看到在“已布线的长度”一列有显示黄色和绿色的标识,如下图:
  • 黄色:该导线长度小于设定的导线长度范围。
  • 绿色:该导线长度在设定的导线长度范围。
  • 红色:该导线长度大于设定的导线长度范围

  •

四、查看该组内的最长导线和最短导线,看看最长的导线能否调整变短,最短导线能否调整变长,使得导线的容差范围尽可能变小。调整完毕后,设置改组的最大导线长度和最小导线长度及容差。选择该组,【鼠标右键】–【特性】,弹出对话框,设置如下图:

五、下面开始进行蛇形走线。在pads router中,走线时按下【shift+A】便进入蛇形走线模式,在第一个走线振幅顶点点击鼠标,设置顶点。在第一个走线振幅底部点点击鼠标,设置底点。往后就不用点击鼠标,直接拉动,它将自动按设置好的振幅布线。(注:走线时候按下【Ctrl+L】,打开或关闭鼠标长度监视器),如下图:

六、差分等长布线如果是多组数据线的操作方式同上。直到所有差分线布局完成。

网友:
    调等长很适合,可以节省些时间

网友(2021-03-31):
    弱弱的请教下,在pads router中调整等长而设置管脚对(pin pair group)和设置网络组(matched length net group)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