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布线时线周围出现半透明轮廓怎么解决?

楼主(2020-12-31):
求教  布线是线周围的半透明轮廓怎么去掉?

网友:
    这个是显示安全间距范围的,好用啊!
关掉方法:属性设置---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取消Display Clearance Boundaries前的勾选

网友:
    二楼楼上正解

网友:
    其实我不懂,三楼说二楼正解,那我也支持一下二楼

网友:
    这个很好用啊,显示反而有作用

网友:
    高版本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