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PCB板的布线折弯时有45度角和圆弧两种,有何优缺点,怎么选择?

楼主(2020-12-31):
见PCB板的布线折弯时有45度角和圆弧两种,有何优缺点,怎么选择?* y: N0 h( L+ |& W# {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常用走线选择45度,射频走线选择圆弧

网友:
    理论上圆弧可能更好点

网友:
    从阻抗匹配的角度,这两种线都可以做成匹配的弯角。但是圆角可能不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