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模组问题请教各位坛友

楼主(2020-12-31):
用的是移远BG95-M3   NB模组。现在传输慢,成功率不到50%,信号强度只有10dbm,产品结构限制,天线用FPC的,只能贴在壳子上!目前天线厂还在调试!电路上有何方法可以提高信号强度?

有人建议确保射频电路输出是按照50欧姆阻抗!输出π型电路一个电阻和两个电容的取值如何计算?

有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分享下。

网友:
以前调试433的时候遇到过类似问题,结果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π型匹配问题你要想计算出来。你需要知道天线的在你工作环境阻抗值。获取阻抗值你还需要射频网络分析仪测量得到阻抗。天线厂给你做匹配是对的,主要是给你确定π型电容,电感参数。最好你还考虑批量生产一致性,FPC安装时固定。因为天线厂家给你匹配好参数,生产不能保证天线与样机相同,最后你产品一致性也未必好。另外电源也要考虑。有些电源噪声大,会影响你模块的接收灵敏度。导致接收掉包高

网友:
    PCB样机制作完成后放入工作环境(产品外壳里),需要找专门天线厂家进行匹配。我们设计的一款产品,匹配后能到18db 没匹配就只有8,9.

网友:
    而且    还和运营商基站有关。我们南方的项目电信最好   北方联通最好。最垃圾的是移动   哪都不好

网友:
    另外我认为还有优化空间,硬件上  X1  X2  X3需要匹配50欧姆阻抗   具体怎么做,目前不知道。软件上同一数据多次上传,成功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