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设计与实现之内存管理

楼主(2020-12-31):
内核的内存使用不像用户空间那样随意,内核的内存出现错误时也只有靠自己来解决(用户空间的内存错误可以抛给内核来解决)。
所有内核的内存管理必须要简洁而且高效。
主要内容:
  • 内存的管理单元
  • 获取内存的方法
  • 获取高端内存
  • 内核内存的分配方式
  • 总结

1. 内存的管理单元
内存最基本的管理单元是页,同时按照内存地址的大小,大致分为3个区。

1.1 页
页的大小与体系结构有关,在 x86 结构中一般是 4KB或者8KB。
可以通过 getconf 命令来查看系统的page的大小:
[wangyubin@localhost ]$ getconf -a | grep -i 'page'PAGESIZE                           4096PAGE_SIZE                          4096_AVPHYS_PAGES                      637406_PHYS_PAGES                        2012863
以上的 PAGESIZE 就是当前机器页大小,即 4KB

页的结构体头文件是: <linux/mm_types.h> 位置:include/linux/mm_types.h

/* * 页中包含的成员非常多,还包含了一些联合体 * 其中有些字段我暂时还不清楚含义,以后再补上。。。 */struct page {    unsigned long flags;    /* 存放页的状态,各种状态参见<linux/page-flags.h> */    atomic_t _count;        /* 页的引用计数 */    union {        atomic_t _mapcount;    /* 已经映射到mms的pte的个数 */        struct {        /* 用于slab层 */            u16 inuse;            u16 objects;        };    };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long private;        /* 此page作为私有数据时,指向私有数据 */        struct address_space *mapping;    /* 此page作为页缓存时,指向关联的address_space */        };#if USE_SPLIT_PTLOCKS        spinlock_t ptl;#endif        struct kmem_cache *slab;    /* 指向slab层 */        struct page *first_page;    /* 尾部复合页中的第一个页 */    };    union {        pgoff_t index;        /* Our offset within mapping. */        void *freelist;        /* SLUB: freelist req. slab lock */    };    struct list_head lru;    /* 将页关联起来的链表项 */#if defined(WANT_PAGE_VIRTUAL)    void *virtual;            /* 页的虚拟地址 */#endif /* WANT_PAGE_VIRTUAL */#ifdef CONFIG_WANT_PAGE_DEBUG_FLAGS    unsigned long debug_flags;    /* Use atomic bitops on this */#endif#ifdef CONFIG_KMEMCHECK    /*     * kmemcheck wants to track the status of each byte in a page; this     * is a pointer to such a status block. NULL if not tracked.     */    void *shadow;#endif};

物理内存的每个页都有一个对应的 page 结构,看似会在管理上浪费很多内存,其实细细算来并没有多少。
比如上面的page结构体,每个字段都算4个字节的话,总共40多个字节。(union结构只算一个字段)

那么对于一个页大小 4KB 的 4G内存来说,一个有 4*1024*1024 / 4 = 1048576 个page,
一个page 算40个字节,在管理内存上共消耗内存 40MB左右。

如果页的大小是 8KB 的话,消耗的内存只有 20MB 左右。相对于 4GB 来说并不算很多。

1.2 区
页是内存管理的最小单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页对于内核都一样。
内核将内存按地址的顺序分成了不同的区,有的硬件只能访问有专门的区。

内核中分的区定义在头文件 <linux/mmzone.h> 位置:include/linux/mmzone.h
内存区的种类参见 enum zone_type 中的定义。

内存区的结构体定义也在 <linux/mmzone.h> 中。
具体参考其中 struct zone 的定义。

其实一般主要关注的区只有3个:
描述
物理内存
ZONE_DMADMA使用的页<16MB
ZONE_NORMAL正常可寻址的页16~896MB
ZONE_HIGHMEM动态映射的页>896MB

某些硬件只能直接访问内存地址,不支持内存映射,对于这些硬件内核会分配 ZONE_DMA 区的内存。
某些硬件的内存寻址范围很广,比虚拟寻址范围还要大的多,那么就会用到 ZONE_HIGHMEM 区的内存,
对于 ZONE_HIGHMEM 区的内存,后面还会讨论。
对于大部分的内存申请,只要用 ZONE_NORMAL 区的内存即可。

2. 获取内存的方法
内核中提供了多种获取内存的方法,了解各种方法的特点,可以恰当的将其用于合适的场景。

2.1 按页获取 - 最原始的方法,用于底层获取内存的方式
以下分配内存的方法参见:<linux/gfp.h>
方法
描述
alloc_page(gfp_mask)只分配一页,返回指向页结构的指针
alloc_pages(gfp_mask, order)分配 2^order 个页,返回指向第一页页结构的指针
__get_free_page(gfp_mask)只分配一页,返回指向其逻辑地址的指针
__get_free_pages(gfp_mask, order)分配 2^order 个页,返回指向第一页逻辑地址的指针
get_zeroed_page(gfp_mask)只分配一页,让其内容填充为0,返回指向其逻辑地址的指针

alloc** 方法和 get** 方法的区别在于,一个返回的是内存的物理地址,一个返回内存物理地址映射后的逻辑地址。
如果无须直接操作物理页结构体的话,一般使用 get** 方法。

相应的释放内存的函数如下:也是在 <linux/gfp.h> 中定义的
extern void __free_pages(struct page *page, unsigned int order);extern void free_pages(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int order);extern void free_hot_page(struct page *page);

在请求内存时,参数中有个 gfp_mask 标志,这个标志是控制分配内存时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
gfp_mask 标志有3类:(所有的 GFP 标志都在 <linux/gfp.h> 中定义)
  • 行为标志 :控制分配内存时,分配器的一些行为
  • 区标志   :控制内存分配在那个区(ZONE_DMA, ZONE_NORMAL, ZONE_HIGHMEM 之类)
  • 类型标志 :由上面2种标志组合而成的一些常用的场景

行为标志主要有以下几种:
行为标志
描述
__GFP_WAIT分配器可以睡眠
__GFP_HIGH分配器可以访问紧急事件缓冲池
__GFP_IO分配器可以启动磁盘I/O
__GFP_FS分配器可以启动文件系统I/O
__GFP_COLD分配器应该使用高速缓存中快要淘汰出去的页
__GFP_NOWARN分配器将不打印失败警告
__GFP_REPEAT分配器在分配失败时重复进行分配,但是这次分配还存在失败的可能
__GFP_NOFALL分配器将无限的重复进行分配。分配不能失败
__GFP_NORETRY分配器在分配失败时不会重新分配
__GFP_NO_GROW由slab层内部使用
__GFP_COMP添加混合页元数据,在 hugetlb 的代码内部使用

区标志主要以下3种:
区标志
描述
__GFP_DMA从 ZONE_DMA 分配
__GFP_DMA32只在 ZONE_DMA32 分配 (注1)
__GFP_HIGHMEM从 ZONE_HIGHMEM 或者 ZONE_NORMAL 分配 (注2)
注1:ZONE_DMA32 和 ZONE_DMA 类似,该区包含的页也可以进行DMA操作。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ZONE_DMA32 区的页只能被32位设备访问。
注2:优先从 ZONE_HIGHMEM 分配,如果 ZONE_HIGHMEM 没有多余的页则从 ZONE_NORMAL 分配。

类型标志是编程中最常用的,在使用标志时,应首先看看类型标志中是否有合适的,如果没有,再去自己组合 行为标志和区标志。
类型标志
实际标志
描述
GFP_ATOMIC__GFP_HIGH这个标志用在中断处理程序,下半部,持有自旋锁以及其他不能睡眠的地方
GFP_NOWAIT0与 GFP_ATOMIC 类似,不同之处在于,调用不会退给紧急内存池。
这就增加了内存分配失败的可能性
GFP_NOIO__GFP_WAIT这种分配可以阻塞,但不会启动磁盘I/O。
这个标志在不能引发更多磁盘I/O时能阻塞I/O代码,可能会导致递归
GFP_NOFS(__GFP_WAIT | __GFP_IO)这种分配在必要时可能阻塞,也可能启动磁盘I/O,但不会启动文件系统操作。
这个标志在你不能再启动另一个文件系统的操作时,用在文件系统部分的代码中
GFP_KERNEL(__GFP_WAIT | __GFP_IO | __GFP_FS )这是常规的分配方式,可能会阻塞。这个标志在睡眠安全时用在进程上下文代码中。
为了获得调用者所需的内存,内核会尽力而为。这个标志应当为首选标志
GFP_USER(__GFP_WAIT | __GFP_IO | __GFP_FS )这是常规的分配方式,可能会阻塞。用于为用户空间进程分配内存时
GFP_HIGHUSER(__GFP_WAIT | __GFP_IO | __GFP_FS )|__GFP_HIGHMEM)从 ZONE_HIGHMEM 进行分配,可能会阻塞。用于为用户空间进程分配内存
GFP_DMA__GFP_DMA从 ZONE_DMA 进行分配。需要获取能供DMA使用的内存的设备驱动程序使用这个标志
通常与以上的某个标志组合在一起使用。

以上各种类型标志的使用场景总结:
场景
相应标志
进程上下文,可以睡眠使用 GFP_KERNEL
进程上下文,不可以睡眠使用 GFP_ATOMIC,在睡眠之前或之后以 GFP_KERNEL 执行内存分配
中断处理程序使用 GFP_ATOMIC
软中断使用 GFP_ATOMIC
tasklet使用 GFP_ATOMIC
需要用于DMA的内存,可以睡眠使用 (GFP_DMA|GFP_KERNEL)
需要用于DMA的内存,不可以睡眠使用 (GFP_DMA|GFP_ATOMIC),或者在睡眠之前执行内存分配

2.2 按字节获取 - 用的最多的获取方法
这种内存分配方法是平时使用比较多的,主要有2种分配方法:kmalloc()和vmalloc()
kmalloc的定义在 <linux/slab_def.h> 中

/** * @size  - 申请分配的字节数 * @flags - 上面讨论的各种 gfp_mask */static __always_inline void *kmalloc(size_t size, gfp_t flags)#+end_srcvmalloc的定义在 mm/vmalloc.c 中#+begin_src C/** * @size - 申请分配的字节数 */void *vmalloc(unsigned long size)

kmalloc 和 vmalloc 区别在于:
  • kmalloc 分配的内存物理地址是连续的,虚拟地址也是连续的
  • vmalloc 分配的内存物理地址是不连续的,虚拟地址是连续的

因此在使用中,用的较多的还是 kmalloc,因为kmalloc 的性能较好。
因为kmalloc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之间的映射比较简单,只需要将物理地址的第一页和虚拟地址的第一页关联起来即可。
而vmalloc由于物理地址是不连续的,所以要将物理地址的每一页都和虚拟地址关联起来才行。

kmalloc 和 vmalloc 所对应的释放内存的方法分别为:
void kfree(const void *)void vfree(const void *)

2.3 slab层获取 - 效率最高的获取方法
频繁的分配/释放内存必然导致系统性能的下降,所以有必要为频繁分配/释放的对象内心建立缓存。
而且,如果能为每个处理器建立专用的高速缓存,还可以避免 SMP锁带来的性能损耗。

2.3.1 slab层实现原理
linux中的高速缓存是用所谓 slab 层来实现的,slab层即内核中管理高速缓存的机制。
整个slab层的原理如下:
  • 可以在内存中建立各种对象的高速缓存(比如进程描述相关的结构 task_struct 的高速缓存)
  • 除了针对特定对象的高速缓存以外,也有通用对象的高速缓存
  • 每个高速缓存中包含多个 slab,slab用于管理缓存的对象
  • slab中包含多个缓存的对象,物理上由一页或多个连续的页组成

高速缓存->slab->缓存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2.3.2 slab层的应用
slab结构体的定义参见:mm/slab.c

struct slab {    struct list_head list;   /* 存放缓存对象,这个链表有 满,部分满,空 3种状态  */    unsigned long colouroff; /* slab 着色的偏移量 */    void *s_mem;             /* 在 slab 中的第一个对象 */    unsigned int inuse;         /* slab 中已分配的对象数 */    kmem_bufctl_t free;      /* 第一个空闲对象(如果有的话) */    unsigned short nodeid;   /* 应该是在 NUMA 环境下使用 */};

slab层的应用主要有四个方法:
  • 高速缓存的创建
  • 从高速缓存中分配对象
  • 向高速缓存释放对象
  • 高速缓存的销毁

/** * 创建高速缓存 * 参见文件: mm/slab.c * 这个函数的注释很详细,这里就不多说了。 */struct kmem_cache *kmem_cache_create (const char *name, size_t size, size_t align,    unsigned long flags, void (*ctor)(void *))/** * 从高速缓存中分配对象也很简单 * 函数参见文件:mm/slab.c * @cachep - 指向高速缓存指针 * @flags  - 之前讨论的 gfp_mask 标志,只有在高速缓存中所有slab都没有空闲对象时, *           需要申请新的空间时,这个标志才会起作用。 * * 分配成功时,返回指向对象的指针 */void *kmem_cache_alloc(struct kmem_cache *cachep, gfp_t flags)/** * 向高速缓存释放对象 * @cachep - 指向高速缓存指针 * @objp   - 要释放的对象的指针 */void kmem_cache_free(struct kmem_cache *cachep, void *objp)/** * 销毁高速缓存 * @cachep - 指向高速缓存指针  */void kmem_cache_destroy(struct kmem_cache *cachep)

我做了创建高速缓存的例子,来尝试使用上面的几个函数。
测试代码如下:(其中用到的 kn_common.h 和 kn_common.c 参见之前的博客《Linux内核设计与实现》读书笔记(六)- 内核数据结构)

#include <linux/slab.h>#include <linux/slab_def.h>#include "kn_common.h"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define MYSLAB "testslab"static struct kmem_cache *myslab;/* 申请内存时调用的构造函数 */static void ctor(void* obj){    printk(KERN_ALERT "constructor is running....\n");}struct student{    int id;    char* name;};static void print_student(struct student *);static int testslab_init(void){    struct student *stu1, *stu2;        /* 建立slab高速缓存,名称就是宏 MYSLAB */    myslab = kmem_cache_create(MYSLAB,                               sizeof(struct student),                               0,                               0,                               ctor);    /* 高速缓存中分配2个对象 */    printk(KERN_ALERT "alloc one student....\n");    stu1 = (struct student*)kmem_cache_alloc(myslab, GFP_KERNEL);    stu1->id = 1;    stu1->name = "wyb1";    print_student(stu1);        printk(KERN_ALERT "alloc one student....\n");    stu2 = (struct student*)kmem_cache_alloc(myslab, GFP_KERNEL);    stu2->id = 2;    stu2->name = "wyb2";    print_student(stu2);        /* 释放高速缓存中的对象 */    printk(KERN_ALERT "free one student....\n");    kmem_cache_free(myslab, stu1);    printk(KERN_ALERT "free one student....\n");    kmem_cache_free(myslab, stu2);    /* 执行完后查看 /proc/slabinfo 文件中是否有名称为 “testslab”的缓存 */    return 0;}static void testslab_exit(void){    /* 删除建立的高速缓存 */    printk(KERN_ALERT "*************************\n");    print_current_time(0);    kmem_cache_destroy(myslab);    printk(KERN_ALERT "testslab is exited!\n");    printk(KERN_ALERT "*************************\n");    /* 执行完后查看 /proc/slabinfo 文件中是否有名称为 “testslab”的缓存 */}static void print_student(struct student *stu){    if (stu != NULL)    {        printk(KERN_ALERT "**********student info***********\n");        printk(KERN_ALERT "student id   is: %d\n", stu->id);        printk(KERN_ALERT "student name is: %s\n", stu->name);        printk(KERN_ALERT "*********************************\n");    }    else        printk(KERN_ALERT "the student info is null!!\n");    }module_init(testslab_init);module_exit(testslab_exit);

Makefile文件如下:

ust complile on customize kernelobj-m += myslab.omyslab-objs := testslab.o kn_common.o#generate the pathCURRENT_PATH:=$(shell pwd)#the current kernel version numberLINUX_KERNEL:=$(shell uname -r)#the absolute pathLINUX_KERNEL_PATH:=/usr/src/kernels/$(LINUX_KERNEL)#complie objectall:    make -C $(LINUX_KERNEL_PATH) M=$(CURRENT_PATH) modules    rm -RF modules.order Module.symvers .*.cmd *.o *.mod.c .tmp_versions *.unsigned#cleanclean:    rm -rf modules.order Module.symvers .*.cmd *.o *.mod.c *.ko .tmp_versions *.unsigned

执行测试代码:(我是在 centos6.3 x64 上实验的)

[root@vbox chap12]# make[root@vbox chap12]# insmod myslab.ko [root@vbox chap12]# dmesg | tail -220 # 可以看到第一次申请内存时,系统一次分配很多内存用于缓存(构造函数执行了多次)[root@vbox chap12]# cat /proc/slabinfo | grep test #查看我们建立的缓存名在不在系统中testslab               0      0     16  202    1 : tunables  120   60    0 : slabdata      0      0      0[root@vbox chap12]# rmmod myslab.ko #卸载内核模块[root@vbox chap12]# cat /proc/slabinfo | grep test #我们的缓存名已经不在系统中了

3. 获取高端内存
高端内存就是之前提到的 ZONE_HIGHMEM 区的内存。
在x86体系结构中,这个区的内存不能映射到内核地址空间上,也就是没有逻辑地址,
为了使用 ZONE_HIGHMEM 区的内存,内核提供了永久映射和临时映射2种手段:
3.1 永久映射
永久映射的函数是可以睡眠的,所以只能用在进程上下文中。

/* 将 ZONE_HIGHMEM 区的一个page永久的映射到内核地址空间 * 返回值即为这个page对应的逻辑地址 */static inline void *kmap(struct page *page)/* 允许永久映射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不需要高端内存时,应该及时的解除映射 */static inline void kunmap(struct page *page)

3.2 临时映射
临时映射不会阻塞,也禁止了内核抢占,所以可以用在中断上下文和其他不能重新调度的地方。

/** * 将 ZONE_HIGHMEM 区的一个page临时映射到内核地址空间 * 其中的 km_type 表示映射的目的, * enum kn_type 的定义参见:<asm/kmap_types.h> */static inline void *kmap_atomic(struct page *page, enum km_type idx)/* 相应的解除映射是个宏 */#define kunmap_atomic(addr, idx)    do { pagefault_enable(); } while (0)

以上的函数都在 <linux/highmem.h> 中定义的。

4. 内核内存的分配方式
内核的内存分配和用户空间的内存分配相比有着更多的限制条件,同时也有着更高的性能要求。
下面讨论2个和用户空间不同的内存分配方式。

4.1 内核栈上的静态分配
用户空间中一般不用担心栈上的内存不足,也不用担心内存的管理问题(比如内存越界之类的),
即使出了异常也有内核来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而在内核空间则完全不一样,不仅栈空间有限,而且为了管理的效率和尽量减少问题的发生,
内核栈一般都是小而且固定的。

在x86体系结构中,内核栈的大小一般就是1页或2页,即 4KB ~ 8KB
内核栈可以在编译内核时通过配置选项将内核栈配置为1页,
配置为1页的好处是分配时比较简单,只有一页,不存在内存碎片的情况,因为一页是本就是分配的最小单位。
当有中断发生时,如果共享内核栈,中断程序和被中断程序共享一个内核栈会可能导致空间不足,
于是,每个进程除了有个内核栈之外,还有一个中断栈,中断栈一般也就1页大小。

查看当前系统内核栈大小的方法:
[xxxxx@localhost ~]$ ulimit -a | grep 'stack'stack size              (kbytes, -s) 8192

4.2 按CPU分配
与单CPU环境不同,SMP环境下的并行是真正的并行。单CPU环境是宏观并行,微观串行。
真正并行时,会有更多的并发问题。

假定有如下场景:

void* p;if (p == NULL){/* 对 P 进行相应的操作,最终 P 不是NULL了 */}else{/* P 不是NULL,继续对 P 进行相应的操作 */}

在上述场景下,可能会有以下的执行流程:
  • 刚开始 p == NULL
  • 线程A 执行到 [if (p == NULL)] ,刚进入 if 内的代码时被线程B 抢占
  由于线程A 还没有执行 if 内的代码,所以 p 仍然是 NULL
  • 线程B 抢占到CPU后开始执行,执行到 [if (p == NULL)]时, 发现 p 是 NULL,执行 if 内的代码
  • 线程B 执行完后,线程A 重新被调度,继续执行 if 的代码
      其实此时由于线程B 已经执行完,p 已经不是 NULL了,线程A 可能会破坏线程B 已经完成的处理,导致数据不一致

在单CPU环境下,上述情况无需加锁,只需在 if 处理之前禁止内核抢占,在 else 处理之后恢复内核抢占即可。
而在SMP环境下,上述情况必须加锁,因为禁止内核抢占只能禁止当前CPU的抢占,其他的CPU仍然调度线程B 来抢占线程A 的执行

SMP环境下加锁过多的话,会严重影响并行的效率,如果是自旋锁的话,还会浪费其他CPU的执行时间。
所以内核中才有了按CPU分配数据的接口。
按CPU分配数据之后,每个CPU自己的数据不会被其他CPU访问,虽然浪费了一点内存,但是会使系统更加的简洁高效。

4.2.1 按CPU分配的优势
按CPU来分配数据主要有2个优点:
  • 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减少了对数据的锁,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 由于每个CPU有自己的数据,所以处理器切换时可以大大减少缓存失效的几率 (*注1)

注1:如果一个处理器操作某个数据,而这个数据在另一个处理器的缓存中时,那么存放这个数据的那个
处理器必须清理或刷新自己的缓存。持续的缓存失效成为缓存抖动,对系统性能影响很大。

4.2.2 编译时分配
可以在编译时就定义分配给每个CPU的变量,其分配的接口参见:<linux/percpu-defs.h>
/* 给每个CPU声明一个类型为 type,名称为 name 的变量 */DECLARE_PER_CPU(type, name)/* 给每个CPU定义一个类型为 type,名称为 name 的变量 */DEFINE_PER_CPU(type, name)

注意上面两个宏,一个是声明,一个是定义。
其实也就是 DECLARE_PER_CPU 中多了个 extern 的关键字

分配好变量后,就可以在代码中使用这个变量 name 了。
DEFINE_PER_CPU(int, name);      /* 为每个CPU定义一个 int 类型的name变量 */get_cpu_var(name)++;            /* 当前处理器上的name变量 +1 */put_cpu_var(name);              /* 完成对name的操作后,激活当前处理器的内核抢占 */

通过 get_cpu_var 和 put_cpu_var 的代码,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禁止和激活内核抢占的函数。
相关代码在 <linux/percpu.h> 中
#define get_cpu_var(var) (*({                \    extern int simple_identifier_##var(void);    \    preempt_disable();/* 这句就是禁止当前处理器上的内核抢占 */    \    &__get_cpu_var(var); }))#define put_cpu_var(var) preempt_enable()  /* 这句就是激活当前处理器上的内核抢占 */

4.2.3 运行时分配
除了像上面那样静态的给每个CPU分配数据,还可以以指针的方式在运行时给每个CPU分配数据。
动态分配参见:<linux/percpu.h>

/* 给每个处理器分配一个 size 字节大小的对象,对象的偏移量是 align */extern void *__alloc_percpu(size_t size, size_t align);/* 释放所有处理器上已分配的变量 __pdata */extern void free_percpu(void *__pdata);/* 还有一个宏,是按对象类型 type 来给每个CPU分配数据的, * 其实本质上还是调用了 __alloc_percpu 函数 */#define alloc_percpu(type)    (type *)__alloc_percpu(sizeof(type), \                               __alignof__(type))

动态分配的一个使用例子如下:

void *percpu_ptr;unsigned long *foo;percpu_ptr = alloc_percpu(unsigned long);if (!percpu_ptr)    /* 内存分配错误 */foo = get_cpu_var(percpu_ptr);/* 操作foo ... */put_cpu_var(percpu_ptr);

5. 总结
在众多的内存分配函数中,如何选择合适的内存分配函数很重要,下面总结了一些选择的原则:
应用场景
分配函数选择
如果需要物理上连续的页选择低级页分配器或者 kmalloc 函数
如果kmalloc分配是可以睡眠指定 GFP_KERNEL 标志
如果kmalloc分配是不能睡眠指定 GFP_ATOMIC 标志
如果不需要物理上连续的页vmalloc 函数 (vmalloc 的性能不如 kmalloc)
如果需要高端内存alloc_pages 函数获取 page 的地址,在用 kmap 之类的函数进行映射
如果频繁撤销/创建教导的数据结构建立slab高速缓存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