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公司LOGO时,导入BMP问件时,显示已过期

楼主(2020-12-31):
    allegro导入公司LOGO时,导入BMP问件时,在Graphical tools-------Load Bmp File 时显示已过期,重新装,还是这样,如何解决

网友:
    直接用Allegro自带的功能导入

楼主:
    您好   可以详细点么   怎么操作   大佬

网友:
    直接y用小老鼠自己编辑就好了  任何图片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可以详细点么   怎么操作   大佬

其它功能都是能用的,只有这个功能不能用而已,应该是作者忘记去掉时间限制了,你用的时候把你电脑的时间改一下,比如改成2018/10/1,然后再重启allegro应该就可以用了,用完再把电脑时间改回去就可以了。
另外,导bmp图片功能16.6版本开始也自带了,不过得在dra里面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功能都是能用的,只有这个功能不能用而已,应该是作者忘记去掉时间限制了,你用的时候把你电脑的时间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