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覆铜时一定要用到的覆铜规则

楼主(2020-12-31):
altium Designer中覆铜时如何处理热焊盘和过孔直连
什么是热焊盘
热焊盘指在大面积的接地(电)中,常用元器件的腿与其连接,对连接腿的处理需要进行综合的考虑,就电气性能而言,元件腿的焊盘与铜面满接为好,但对元件的焊接装配就存在一些不良隐患如:
①焊接需要大功率加热器。
②容易造成虚焊点。
兼顾电气性能与工艺需要,做成十字花焊盘,称之为热隔离(heatshield)俗称热焊盘(Thermal)。
废话不多说,直接霸道的上张图就明了

热焊盘

图中引脚3就是那种大面积接电的引脚,如果覆铜时直接与引脚3焊盘直连,那么焊接的时候需要更大功率的焊接设备才能方便的焊接对应元件,这主要是因为大面积的覆铜直连焊盘,会将焊接设备的热量快速的分散传递开,这样也会导致焊接过程中,焊接无法在正常的时间到达一个好的焊接温度,以至于容易虚焊。对这种焊盘最好的处理就是做成图中的十字形连接。
Altium Designer 中如何处理热焊盘
快捷键D+R,进入规则设计界面,在覆铜连接样式栏目下新建一个规则,规则的第一个匹配对象里填IsPad ,规则的第二个匹配对象里填IsPoly ,然后连接样式下拉选择Relief Connect。如下图,规则创建好后重新覆铜即可(快捷键T+G+A)。

热焊盘规程处理

Altium Designer 覆铜如何过孔直连

在设计电路板时,我们经常遇到在对GND信号覆铜,为了更好的电气特性,会加过孔来连接电路板两面的GND信号,我们希望这个过孔是直连覆铜的,并不需要上文的那种十字连接,那么在覆铜时如何操作呢?
快捷键D+R,进入规则设计界面,在覆铜连接样式栏目下新建一个规则,规则的第一个匹配对象里填IsVia,规则的第二个匹配对象里填IsPoly ,然后连接样式下拉选择Direct Connect。如下图,规则创建好后重新覆铜即可。
总结

覆铜过孔直连处理

在设计电路板时,文中介绍的这两个规则,建议都要有,这两个规则定义好后,覆铜的效果就会呈现如下图所示的结果。

网友:
对于较大的smd焊盘同样建议采用花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