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漏电流问题,请教EDA365的坛友

楼主(2020-12-31):
    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没,GPIO控制三极管基极,当出现低电平(<0.3V)集电极上串联的LED灯仍然是亮的,属于微微的亮,只有一个很小的亮点,但是肉眼可以识别的。
    电路如图示:如下两种图实际测试结果为发光二极管都有个亮点,此时该支路电流<0.05mA.后来单独做了个电路,5V上串联68K电阻和LED灯,结果灯依然会有个亮点,此时测试该支路电流约为3V/68K=0.044mA,说明发光二极管电流很小很小时也是可以亮的。因此用三极管的如下电路无法彻底关断发光管了,个人认为几十uA的电流比较难以消除的,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同学没,3Q。通常大家不都是用三极管驱动LED么,,,费解。

网友A:
    在三极管基极接一个电阻到地试试,即所谓下拉电阻。

网友:
    没有什么“费解”。 输入0.3V,三极管基极仍有电流存在,很小而已。此微小基极电流经三极管放大后(现在的管子,集电极电流很小时仍具有相当的电流放大倍数),点亮了LED。 要消除楼主所说“漏电流”,只需要在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一支电阻。该电阻数值大约可以在2千欧到4千欧之间选取。 不明白楼主在三极管发射极串联电阻(R7和R2)是要干什么。这两支电阻毫无必要,应该合并到集电极限流电阻中去(此电阻短路,集电极电阻数值增加)。

网友:
    三极管基极连接到GPIO的低电平,等效下拉到地了,即使基极悬空也有漏电流的。我记得市面上好多开发板都这么搞得,用三极管驱动LED,没注意是否有这问题,我们公司的板子今天测试出这个问题,比较无语,因为这小bug明天改版,,,

网友:
    可以把R7,R2放到三极管的集电极去试试?正常我们都是这么使用的,没发现给你说的问题。

网友:
    正常这样用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楼主用的三极管是类似DTC123这种三极管封装了内部上下拉电阻的开关三极管导致的,建议用3904来试一下。

网友:
    换成 7002的MOS管 不可以?

网友:
    为啥发射极加个100R电阻?

网友(点评):
消耗庫存用的!>_<|||

网友:
    发射极加100电阻这是什么骚操作??

网友B:
    我感觉限流电阻选的有问题吧 5v 200欧姆 这样算出来 有25ma电流。发光二极管时间长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限流电阻选的有问题吧 5v 200欧姆 这样算出来 有25ma电流。发光二极管时间长容易烧坏

实际上发光二极管正向导通是有压降的,颜色不同,压降有差异,比如红色2V,蓝色3V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三极管基极接一个电阻到地试试,即所谓下拉电阻。

    那应该不会亮,三极管导通条件都不满足

网友(2021-02-20):
    BE间追加个几k的电阻

网友:
    R8前面再串一个二极管啊,0.7V的压降下来不就不会有小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