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20-12-31):
这个就是电路图,没有虚假的
一对P.N管

网友:
    低速的应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猜测猜测此电路目的:  使用分立三极管作为反相器,目的是移动电平,以适合P沟MOS管的需要。

网友:
    非门一般封装是6个,如果恰好少一个,而单门不好买,用一只晶体管去实现非门也很正常,比再加一片6门电路成本低、占用面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