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求解方程之vpasolve(Symbolic Math Toolbox)

楼主(2020-12-31):
vpasolve(Symbolic Math Toolbox)最后再补充一个数值解法 vpasolve,vpasolve 是 R2012b 引进的函数,可以求解一元或多元函数零点。相比于 fzero 和 fsolve 来说,vpasolve 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需要提供初值,并且能够自动搜索指定范围内的多个解。

vpasolve 调用形式:
  • S = vpasolve(eqn)
  • S = vpasolve(eqn,var)
  • S = vpasolve(eqn,var,init_guess)
  • ___ = vpasolve(___,Name,Value)

其中 eqn 是符号方程,var 为待求解变量,也可以不提供(第一种调用形式,默认求解变量由 symvar(eqn) 求得), init_guess 为搜索初值,Name,Value 为选项控制。
  • %例:对于多项式方程,vpasolve 能够给出所有解
  • syms x
  • vpasolve(4*x^4 + 3*x^3 + 2*x^2 + x + 5 == 0, x)
  • ans =
  • - 0.88011 - 0.76332i
  •    0.50511 + 0.81599i
  •    0.50511 - 0.81599i
  • - 0.88011 + 0.76332i
对于非多项式方程,vpasolve 只能给出一个解:
  • syms x
  • vpasolve(sin(x^2) == 1/2, x)
  • ans =
  • -226.94

这时可以提供搜索初值,来搜寻其它零点:
  • syms x
  • vpasolve(sin(x^2) == 1/2, x,100)
  • ans =
  • 99.996

可以指定搜索范围,但不同于 solve,solve 指定求解范围是用 assume 函数,vpasolve 则是直接在输入参数中指定:
  • syms x
  • vpasolve(x^8 - x^2 == 3, x, [-Inf Inf]) %实数范围内求解

最后,vpasolve 一个很强大的用法,将 ‘random’ 选项设置为 true 可以直接搜索指定范围内不同解:
  • syms x
  • f = x-tan(x);
  • for n = 1:3
  •   vpasolve(f,x,'random',true)
  • end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