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DRC和孔的问题

楼主(2021-01-03):
    就比如我在第一层的某个坐标打添加了一个网络的via 但是这个via会和内层的别的网络的线有干涉,这个时候我只有切换到干涉的那一层,或者打开全局的DRC 我才能看到DRC报错

    所以 有没有一个设置可以禁止在线路上添加不同定义的via  就好比 我的走线如果不够窄,那么DRC设置会让线走不出来

    via是否可以和线一样 如果是要产生DRC的话,就不能打孔。

网友:
    走线时候参考这个图,用这个模式就可以自动避开

网友:
    没必要,画比较复杂的电路板你这样浪费时间,大概看一下感觉打了过孔能修出来DRC就行,看全局心里有数,该打过孔打过孔,最后再修DRC

网友:
    一般都是打开所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