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数据采集电路

楼主(2021-01-03):
各位大佬们帮我分析分析这个电路,特别是红色框内的电容电阻的作用。

网友:
    RC吸收网络?

网友:
    其实数据手册已表明它的作用: HF compensation,the full 160 dB dynamic range

网友:
    相位补偿网络,R和C选用温度稳定性较好的物料,可以减少AD8304的温漂

网友:
    用8304时,当PD光电流大于1mA时,必须使用防latch-up电路。否则在先有光再上电的情况下,电路可能出现锁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