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10 在原理图中想显示所有元件的封装,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1-01-04):
用AD10 在原理图中想显示所有元件的封装,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画好原理图,导出net网络的时候,什么都有。连管脚坐标都有

网友(2021-02-04):
    原理图中出BOM试试看,里面选PCB 封装项

网友:
    试试在原理图界面执行 Tools/ Footprint Manager点击每个元件可以查看2D/3D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