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工作异常

楼主(2021-01-04):
    问题:常温工作正常,在低温-40°,有很大概率不支持,无法点亮LED.
说明:1.PMOS的阈值电压是-1~-3V。NPN-BC817工作在放大区,在常温下,VR8测量为4.45V,IC=4.45/4.7K=0.947mA,VGS=-0.947mA*2.7K=-2.56V.
    2.初步看的话,这个阈值电压设置不合理,应该小于-3V才是合理,但是,如果低温情况下将控制信号由PWM信号改为一个持续的5V的高电平信号,那么输出又是正常的.
    3.是不是这个PWM信号高电平持续为200us,这个时间短无法打开PMOS?
    4.这个BC817在低温-40°没法测量VR8的电压,这个三极管在低温情况下的放大倍数,IB,IC是怎么变化的也不太清楚,现在还是有很多疑惑,,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5.PMOS是安森美的,BC817-40这个NXP(Nexperia),可以去官网查找,这样就不要用积分下载datasheet.

    BC817(NPN).pdf

    NVGS5120PT1G(PMOS).pdf

网友:
    R8应该放在Q1的G,R43,R8阻值目测要调大一些,要考虑三极管低温特性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根本原因没有理清楚,如果将R8由4.7K改为1K,目前测试结果都是OK.
另外,当初也是欠缺考虑,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其实大多数如下图所示,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就好了~~

网友(2021-08-08):
    R8有什么用,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根本原因没有理清楚,如果将R8由4.7K改为1K,目前测试结果都是OK.
另外,当初也是欠缺考虑, ...

    BJT 三極管當開關要在飽和區Saturation Region)才會穩定,應用上使用俗稱 Open Collector 電路。
    把電阻放在射極Emiter),電流升高 VE 會跟著升高(V = I x R),三極管反而越不容易進入飽和區Saturation Region)。

网友:
    那么,现在问题解决了?你输入电压24V,稳压管是12V,三极管处在放大区,IC电流只有0.9几mA,Vce电压你测的是4.45V,那么夹在稳压管和电阻上的电压有24-4.45V=19.55V,会烧掉管子吧

楼主:
    谢谢各位答疑,问题是解决了,将R4 2.7k换成4.7K,R8 4.7K换成7.5K。
    但是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未找到,为什么会换电阻解决,是因为其他项目之前是采用这个阻值(4.7k+7.5k)

网友:
    最好将R4和R8都改为4.7K。
    1、VGSmax=-3V,那么VGS最好小于-3V。R4和R8都是4.7K,VGS=-4.7V;
2、为什么恒定5V可以,PWM信号不行,这个是因为G极需要充电,另外请百度米勒效应。
3、为什么常温可以,低温不行,这是因为PN结的负温度系数特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