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可以检测出已经磨掉丝印的IC芯片型号吗?

楼主(2021-01-04):
万用表可以检测出已经磨掉丝印的IC芯片型号吗?

网友:
    如果判断磨掉型号未知数字IC型号比较难。

网友A:
    如果有型号可以对比,或许测量哪两脚电阻值什么的,估计能分辨出来吧!

网友:
    数字电路只能通过逻辑关系来判断,不可能通过测量哪两脚阻值关系判断。

楼主(2021-04-08):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型号可以对比,或许测量哪两脚电阻值什么的,估计能分辨出来吧!

哦哦哦哦哦哦 已经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