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01-04):
请问CC2530+CC2591方案中,能否改成按插图的天线设计(走斜线),这样设计有什么问题,天线走斜线如何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
建议按参考设计做,小天线的可以采用dongle的参考设计

网友A:
    可以看TI官方提供的参考设计,发送和接收的射频部分与天线的匹配很重要。包括很多店,走线、线宽,铜厚,介电常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TI官方提供的参考设计,发送和接收的射频部分与天线的匹配很重要。包括很多店,走线、线宽,铜厚,介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