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 PADS 软件各版本在 WIN10 系统下选项显示不全的问题

楼主(2021-01-04):
    在网上找到的解决方法,分享给大家。

      在 WIN10 系统里面安装 pads,因为软件的原因,logic、layout、route 里面的选项框都会出现显示不全的问题.常用的显示不全的的页面有(logic 选项,CAE 封装电参数设置,layout 选项,PCB 封装向导,route 选项等),会导致某些设置点不到,下面的确定取消按钮点不到等问题,严重影响我们正常使用软件。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用的,并且通用 PADS 各个版本的解决方法。

  不正常的选项框显示

正常的选项框显示

解决方法

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w4J7YVYGlEDRUxn2qD5MA      提取码:lz1t
    用百度网盘下载这个链接里面的压缩包,并且压缩,压缩之后打开文件夹,找到 exe 文件并且打开(此时必须关闭 PADS)。

2. 找到需要修改的脚本文件
    通常情况下,脚本文件的默认目录是 C:\mentorGraphics\PADSVX.1.2\SDD_HOME\Programs,点进这个文件夹会看到 4 个文件夹,分别代表 中文,英文,日文,葡萄牙语,需要改什么版本的,就点进什么版本的文件夹。
    点进入之后会看到很多 .dll 文件,这些都是脚本文件,logic,layout,route 对应的脚本文件都在这里,需要改的脚本文件就找到了。

3. 在第一步打开的软件中打开脚本文件(以 logic 为例)

    点击软件右上角文件 ->打开,找到该文件,点击确定,会出现下面这种目录。

然后点击 查看->展开树状目录。

4. 找到你需要修改的,显示不全的选项框(在对话框目录)
    VX1.2 版本在 650 文件,不同版本的 PADS 不会又太大出入。

拉大选项框,拉大显示的边界线,功能按钮拉到合适的位置进行调整,如下图所示。

修改完毕后保存脚本文件(为了避免错误,可以复制一个原件,以防万一),重新打开 PADS,修改的选项框就能显示完整了。    同理,Layout 和 Route 显示不全的问题都用这种方法解决。

网友:
这个,DLL不是脚本文件吧,是动态链接库

网友A:
    VX.2.5后的版本好像没这问题了!另:操作系统是英文的话也没这问题!

网友(2024-07-30):
    刚好遇到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X.2.5后的版本好像没这问题了!另:操作系统是英文的话也没这问题!

正解!!!升级版本,用英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