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整流管的这个波形出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1-04):
反激电源换了变压器以后,整流二极管波形成为由一堆波动的小波形组成的了,以下附上整流管换变压器后与之前的图,请教一下大家这个波形出现的原理是什么啊?D25的波形。

网友:
请问谁能看清D25在哪,我来膜拜一下如果是次级输出的整流管,怎么看,你这两个波形都不正常。 你的探头测试点在哪?最好也说明一下

网友:
电原理图未免太模糊,我找不到D25。 另外,“换了变压器”,可曾确认新变压器和旧变压器绕组包括同名端在内完全相同?

网友:
    反激电源换了变压器,换变压器之前什么情况,是因为换变压器出现的问题么
    这个需要搞清楚,
    图给的更不清

网友:
    盲猜是变压器的芯片供电绕组圈不对,  低压或过压保护了. 用万用表量下芯片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