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百科2:双工器是什么?

楼主(2021-01-04):
    前言:为了节省天线数量,现代射频系统中基本采用收发共用天线,因此必然会涉及双工器(Duplexer)。

    顾名思义,双工器是指具备两种工作状态的器件。从表面上看,双工器是一个三端口器件,目的是为了解决收发共用一副天线而又使得其两者相互不影响而设计的微波器件。按照工作类型可以分为两种:
    • (1)时分双工(TDD, Time Division Duplexing)

    时分双工,主要是发射和接收在时间上分开,互不冲突。比如先是发射,然后再接收。这类双工器在雷达(雷达表示(..) :这是由我的工作性格决定的:先发射信号,再接收反射信号)上使用较多。一般由环形器或者开光构成双工器;
    • (2)频分双工(TDD, 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ing)

    频分双工,主要是收发链路的工作频段不同,比如手机与基站的上行频段与下载频段就不一样(手机和基站表示(✪ω✪):没听说过打电话只有一个人说完了另一个人才能说话的),这样收发可以同时工作,只要选择不同的频段即可。一般由两组滤波器构成双工器。
    我是电子飓风eStorm,一个热爱电路/RF/微波设计的男孩;

网友:
    频分双工,主要是收发链路的工作频段不同,比如手机与基站的上行频段与下载频段就不一样(手机和基站表示(✪ω✪):没听说过打电话只有一个人说完了另一个人才能说话的),这样收发可以同时工作,只要选择不同的频段即可。

网友:
    是男人就热爱电子电路

网友:
    高频微波高难度PCB加工与研发,特殊工艺,双面多层混压盲孔板,功分器,双工器,合路器,功放,干放,射频,北斗天线,5G天线及电子通讯产品所使用的线路板生产厂家。有多年生产经验,罗杰斯,泰康尼,雅龙,F4B,松下,TP,TB-73等特殊板材,介电常数2.2-22不等,欢迎咨询!电话:17607552266(张生,微信同号)

网友:
    Diplexer也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