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2581文件后缀是xml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21-01-05):
    以前都是用GERBER文件发给制版厂做板,现在要用.XML格式文件,请问这个格式怎么导出并打开?需要注意什么事项?这个比gerber文件更加简洁,只需提供一个文件发给制版厂检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多谢多谢,尝试了一下,能看到,还想请问下,这个xml文件可以怎么和gerber文件做比对,我想用两种方式导出的文件做一下对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尝试了一下,能看到,还想请问下,这个xml文件可以怎么和gerber文件做比对,我想用两种方式导 ...

    可以将gerber文件和xml同时导入allegro(File->Import->Artwork)里面做对比。

网友(2022-11-18):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gerber文件和xml同时导入allegro(File->Import->Artwork)里面做对比。

    .xml文件导入不进来